楼主(2009-06-17):
三菱 FR E500设置 上限频率时 出现 ERR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停机设定
2.切换到面板控制

网友B:
出现 ERR ,有没有具体代码呢?
根据代码查手册找原因

网友C:
不调参数时,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D:
三菱的VVVF参数要在PU模式下才可以改。呵呵。改好之后再设回来就OK了。

网友E:
应该是当前情况下不允许更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