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请问各位大哥:ABB的整流装置DCS500B的PROFIBUS适配器模块NPBA-12与连接PLC端的通讯模块经常损坏,看那位大哥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给予解决,小弟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有终端电阻吗

楼主:
故障现象
具体无图纸,也不清楚,通过PLC报故障信息为通讯模块故障,换后一切正常,也找不到具体故障原因,今年已损坏3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终端电阻吗
一般好像不用终端电阻

楼主:
希望做个朋友
不知这位大哥能否帮小弟分析、分析原因。我的QQ598364044

楼主:
你好,故障期间还未到雷雨天。

网友C:
最好加隔离模块
多半是过压坏的

楼主:
感谢!
多谢对小弟的关心。我们矿山使用这种通信模块有很多台设备(主要是卷扬机电控系统通信),几年来其它地方使用都没有出现类似的故障,安装方式也是同一队伍安装的,供电也是同一6kv系统供电。且都是在地下矿井使用。得到各位兄长的关心,我们也对终端电阻、接地防雷等进行改善,看看能不能消除隐患,再次感谢!

网友D(2010-03-11):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