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急呀!!!客户抵债的SANYO步进电机PMM-BA-5614型驱动器,老板要求应用到系统中,可是客户也提供不出使用说明,那位大侠能提供此型号的或者相近型号的也可以,在下先谢谢了,收到后有奖

网友A:
先帮你顶一下。。。股票行情

网友B:
步进驱动器都大同小异,即使找不到说明书,看看上面的标注也基本可以搞定,实在找不到说明书,你把标注弄上来,看能不能帮你想想办法

楼主:
没有标注,如何是好?
感谢楼上的,只是驱动器外壳上关于针脚的标注根本就没有。不知道楼上的还有没有好办法?先谢谢了

根据位置及阵脚的数量个人认为,CN3是电源,CN2是接电机的
CN1 位置应该是功能针脚吧?需要搞清楚的就是CN1。

网友B:
按照小日本的习惯,CN1一般是6个管脚,从上到下依次是CW+,CW-,CCW+,CCW-,M.F+,M.F-,也有可能是5个管脚,把CW+和CCW+做在一起的.

网友C(2009-07-17):
这个说明书没有,但是我们公司是芯片级无图纸维修电路板、伺服、变频器、PLC、人机介面、电源等设备。可登录我司网站www.yuexin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