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振华轮胎式起重机大车用4个富士变频器驱动,现0度时候前后纠偏都可以,90度行走时候纠偏只有一个方向,看过程序和检查编码器的接线都没问题,但纠偏时1和4号轮子的电机速度就是没法快起来,变频器反馈过的速度也是对的,实际转速就是没那么快,请教各位高手,到底是怎么会事,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谢了!

网友A:
没看明白,能有图解吗?4个电机相对的位置和你要表述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这个情况下有速度限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