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调试一程序,fx1s把数据通过FX1N-232BD传送到PC上,发现传送的最后一位字符发生莫名其妙的变化,增加和减少数据位结果都一样。而监控中发送的数据寄存器里的数没有变化。不知什么原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A:
发送的数据格式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程序最好截个图上来看看

楼主:
源程序太长,我只把232通讯程序另存为demo上传了,下一个附件为调试时的截屏
程序中把D162至D173的12个字节的ASC码发送到PC中,先对D162——D173初始化,67-285对要发送的数进行变换等处理。286以后为发送。现在的问题是接受端的最后一个字符(也就是D173)应是“*",但总是在~jz之间变化,D173只在串口程序里初始化一次,程序的其他位置都没有对他进行操作。非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