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我厂有一卷扬小车,22KW变频器,西门子MM440,抱闸由变频器控制,最近总是出现小车在上升过程中,突然往下滑落,抱闸不抱死,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先搞清楚是电路问题还是机械问题

楼主:
首先应该不是因为车太重造成的,因为这套系统也用了将近两年了。其次在下落的过程中小车抱闸是打开的,并且在小车落到底以后再上行,小车正常,是不是可以认为变频器没有报警,进而推断出小车在下落过程中变频器还处在运行状态?也就是说会不会是变频器输出突然没有了?

网友B:
也就是说会不会是变频器输出突然没有了?
可能,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输出突然停止的原因。

网友D:
我们原来也赶上过这种情况(天丰钢铁的石灰窑),后来好像是换了变频器解决了。
应该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MM440非常可能是那些接插件的问题,你都重新插一遍可能就好了。

网友E:
是电磁抱闸的问题吧,停电了,但没有抱闸

网友D:
不像,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根本就让抱闸断电。

网友F:
如果变频器掉电的话抱闸应该能抱死。不是用编码器控制它的上升下降吗?

网友G:
现场应该监控一下,在出现下滑的状态,P0027的数值是多少?此时的给定是多少?再分析下为什么下滑的原因。就是变频器坏,也应先判断下故障的原因。这样比较有的放矢。

网友H:
这种故意是变频器保护输出制动器打开为自由壮态,多为外部故意比如制动模块故意,制动电阻过热RF跳开等.

网友G:
如果是外部故障,那抱闸应该是闭合才对,系统应停止在当前状态不动,不应该下滑的。下滑抱闸是打开的。

楼主:
最近又出现了几次,但都是隔了很长时间,目前还没发现规律,如果要亲眼看到事故发生的全过程,估计很难。目前我有换变频器的打算。但是问题没找到,实在不甘心。
不知道楼上说的制动电阻过热,或者变频器过热会不会导致这种现象?

楼主:
yanli7234,知道我是谁么?呵呵
你的老部下,杨,最近还好吧?
石灰窑这两天又出现了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
炉子上的模拟量信号,就是那些温度什么的全都传不到PLC了,但是程序里的通讯模块都还正常,DP插头的灯也闪。。。。

网友D:
小杨好,我这几天比较忙,忙着试验几种新产品,有MODBUS的远程IO、煤气检漏仪(粉尘浓度在线监测仪)等,还有朋友的一个高炉需要我帮忙调试一下,过几天我们QQ联系。QQ真是好东西,截图、传文件什么的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