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请问各位高手欧姆龙CPM2AH-60CDR-A可配接何种触摸屏,配接触摸屏后I/O点数可以扩充到100点码?谢谢!

网友A:
i/o点数量与触摸屏无关,只要触摸屏支持欧姆龙plc就可以用。

网友B:
太多的 品牌都支持

网友C:
呵呵;这个PLC上自带有RS232。与屏通讯比较容易;
常用的OMRON、三菱、PROFACE等都可以支持;

至于扩展:你加一个CPM1A-40EDR就可以达到100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