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四台45千瓦的西门子70系列变频器,分别带四台30千瓦电机,一主三从,DP通讯,问题是在制动的时候炉体点头情况比较严重,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看着像是40t左右转炉。
看看减速时间吧,貌似不是长了就是短了,应该是时间太短了。

网友B:
把减速时间调长点试试了

网友C:
抱闸控制的不合适了。

网友D:
什么叫点头?能更形象的展开解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