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三菱PLC接西门子步进电机====可行不?

我们厂里有一台三菱系统原来用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都 是小厂出的,老坏,我想用两套闲置的西门子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机接入,可行吗?有没有成功的先例,请指点一下。。。

三菱是FX2N--32MR,有两个10GM的模块,
西门子是给802系统配的10NM和18NM驱动、电机。。。

网友A:
10GM是三菱的定位模块,可以发出脉冲用于定位的,
不清楚你西门子的电机驱动是不是接受脉冲的,如果是应该可以接的

楼主:
这么说只要模块行就行的了。。。

与PLC无关?

原来的步进驱动器型号是:STEPDRIVE C,是有PULS+、PULS- 、DIR+、DIR- 、ENA+、ENA- 六根信号线组成的电缆控制的,不知道是不是接受脉冲?能不能与模块匹配?

网友B:
应该是接收脉冲的
还要注意一下接线,要是用集电极,看是不是NPN型的

网友C:
http://www.zutai.net  大量资料下载。

网友A:
10GM是可以单独用的 ,有专门的编程软件,当然也可以放在PLC后面作为扩展用
看你西门子的接线信号,好像可以接这个模块

楼主:
多谢各位!

偶试试!

是不是要从接线的信号分类入手呢?

网友A:
信号当然要分类好,两边的信号要对应起来接好

网友D:
信号要加电阻的,1K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ttp://www.zutai.net  大量资料下载。

值得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