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看了几种说法都不一样,有没有能确定的前辈们指教一下?
发生触电的事故一般从多少伏开始?多少伏以下不必考虑点击??

网友A:
行业规定: 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原因如下:

电击对人体的危害程度,主要取决于通过人体电流的大小和通电时间长短。电流强度越大,致命危险越大;持续时间越长,死亡的可能性越大。能引起人感觉到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电流,交流为1mA,直流为5mA;人触电后能自己摆脱的最大电流称为摆脱电流,交流为10mA,直流为50mA;在较短的时间内危及生命的电流称为致命电流,如100mA的电流通过人体1s,可足以使人致命,因此致命电流为50mA。在有防止触电保护装置的情况下,人体允许通过的电流一般可按30mA考虑。

人体对电流的反映:
8~10mA 手摆脱电极已感到困难,有剧痛感(手指关节).
20~25mA 手迅速麻痹,不能自动摆脱电极,呼吸困难.
50~80mA 呼吸困难,心房开始震颤.
90~100mA 呼吸麻痹,三秒钟后心脏开始麻痹,停止跳动.

根据欧姆定律(I=U/R)可以得知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与外加电压和人体电阻有关。人体电阻除人的自身电阻外,还应附加上人体以外的衣服、鞋、裤等电阻,虽然人体电阻一般可达5000Ω,但是,影响人体电阻的因素很多,如皮肤潮湿出汗、带有导电性粉尘、加大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和压力以及衣服、鞋、袜的潮湿油污等情况,均能使人体电阻降低,所以通常流经人体电流的大小是无法事先计算出来的。因此,为确定安全条件,往往不采用安全电流,而是采用安全电压来进行估算: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干燥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下,安全电压规定为36V,对于潮湿而触电危险性较大的环境(如金属容器、管道内施焊检修),安全电压规定为12V,这样,触电时通过人体的电流,可被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可在一定的程度上保障人身安全。

网友B:
安全的应该是36V。超过对人体就有伤害。

网友C:
规定的是36伏

网友D:
安全电压有多个规定,因为主管部门经常换,所以出现了多个安全电压

交流 50V 以下是安全电压,特殊环境另有规定,例如在水中规定安全电压为 1.5V

安全电压的规定依据- - -按照通过人体的摆脱电流,不会致人体受到伤害的电流 换算得出

网友E:
男女承受的不一样,男的要告你一点。

网友F:
不同的人承受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G:
楼上的,不同的人,无非是男跟女,应该都是一样的,36V以下是安全
威凯认证,品质成就未来
www.cvc.org.cn

网友H:
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交流42V,36V,12V,6V,直流安全电压上限72V.50~60HZ的交流电对人体的危害最大,电流对人体的作用与人的年龄,性别,身体及精神状况有很大关系.

网友I:
你问的应该是最高电压了
标准是36V,短时间摸220V,有时也没有关系,一般电工都无意摸过的

网友J:
如果你是电工的话,这个问题就显得好玩了,人体最高安全电压36V,安全电流极限30毫安(从各种露电保护开关上的铭牌上就可以看到)。

但也不是绝对,这只是正常人的参数。也因人的皮肤绝缘后度有所差异。

网友K:
视情况而定,正常绝缘情况60伏不会造成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