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怎么编

楼主(2009-06-17):
我想用一个限位开关来控制电机正反转,限位开关动作后只能向相反方向运行,请问高手如何用PLC编程啊? 请指教,理论我知道一些,可实际操作就是编不出来,还请说的详细一些,多谢啦!!!

网友A:
行程开关动作后,给一个制锁,电机可以反转,
但什么时候反转停止,应该做一个时间来切换,开始正转。
你的问题不详细,难给你一个正确的答复。

网友B:
说一下PLC的型号

网友C:
关键在你自己,不在PLC

网友D:
你的意思我理解为行程开关每工作一次,电机转向就改变一次,不知理解的可对?另外,不同品牌的PLC指令是不太一样的。用三菱编的话可以在这个程序上修改实施。

网友E:
比较典型的单按钮起停控制,在论坛里有。

网友E:
几个例子:

网友F:
呵呵;限位开关两个方面应当各有一个吧;
如果你的是圆周运行是可以只有一个;

网友G:
首先是正反转电路要做好,然后用限位开关来控制两个正反转的接触器的线圈就可以了啊,做成互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