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急!!!!!!!!!!!

怎样使用保养48v/14-24AH铅酸蓄电池?
怎样才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A:
定期检查电解液液面;保持换气孔通畅;不要亏电;建议骑行十余公里后即可充电(只是建议,铅酸蓄电池应该尽量使其在满电状态为好);严禁猛然加速等。

网友B:
听说了一些电池复活的仪器,也参考了图纸做了一个,但是效果不好

网友C:
要勤充电,不能等用完了再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