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楼主(2009-06-17):
大家好!请教大家个问题,希望哪位高手帮个忙。我们单位的上位机RSVIEW32现在打开了没有数据显示,只有监控画面,没有数据能显示出来,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查一下与PLC的通迅线,一般PLC数据没传上去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网友B:
检查与下位机的通讯,有可能没连上,数据无法传到上位机。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线路出现问题,数据没传输过来。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数据没传到上位机时,上位机上数据显示时,显示背景是暗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