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异响

楼主(2009-06-17):
我厂有一台新上的31500KVA  10000/400V的电力变压器,无论在空载还是在接近满载时总是发出嗡的响声,好似松动的铁芯刚送电一样由强至若,持续时间约4-5秒钟,间隔无规律,有时一两小时,有时三四十分钟,请各位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新的呀,找厂家

网友B:
31500KVA???

是315KVA 吧?

10 KV 变 400V 貌似没有那个规格

网友C:
可能是内部铁心螺丝有松动。

网友D:
电力变压器运行时发出嗡的响声应该是正常情况吧,响声变化是由于激励电流变化引起的.10KV变400V是最常见的变压器规格.

网友E:
有响声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出现间隙的响声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肯定有原因。这么大功率的变压器应该是油浸式的?

网友F:
检测油温是否异常,有异常的话就麻烦啦

网友G:
有响声是正常的啊

网友H:
应该是315KVA吧,空载有响声正常,干式还是油浸的?

网友I:
内部螺丝松动 要不就安装的时候掉什么小东西在里面了

网友J: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K:
赞成10楼观点,应吊心检查。

网友L:
有大型用电器切换的时候就会有响声,另外还有高频干扰,谐波共振等情况也会引起响声。楼主说变压器不是有规律的响声就应排除机器本身故障引起,而是外界因素所致,各位就不要制造恐怖气氛来吓楼主了。只要变压器的油温等常规运行数据正常就没有问题。

网友M:
有冲击负载

网友M:
有冲击负载吧

网友N:
输入电压有时过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