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从事节能行业几年了,现在回家种地了,有些经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第一、先看能不能做节能
现行的注塑机,有许多品牌,海天,海通,及一些可能都没见过的机型。所以,第一,我们要看他是什么品牌,存不存在做节能的可能。如,海天HTX00/J1 J2 J5 这三种型号,是不能做的。
j1型,是变量泵油泵。
J2型,自带变频器调节。
J5型 海天最新机型,自带变频器+伺服电机。
其他品牌的机型大家先自自去现场看吧。
第二、看机型的年龄
有些老的机型,他本身不是由流量,压力来控制的,这个肯定不能做。当然了,有钱也能做。那么,就要看他有没有流量,压力输出信号,这个信号的电流一般在0-2A 一般机器上都会有仪表的,如没有,就看PLC输出点上有没有模拟输出。编号一般为:P1+P1 S1+S1
第三、看是不是具有节能,最简单的,时一个产品的周期,产品周期低于18秒的。这个绝对没有做的可能,因为周期变化太快。按装变频器会影响产品产量。
一般产品周期在30秒以上的,才可以做节能。
第四、注塑机的最高压力流量和现在的使用的压力流量。一个注塑机,他分为。开模,锁模,注射,冷却,储料,退模等几步。
最高压力流量根据各断的动作不同,现使用的压力也不相同。一般只有注射,储料的压力流量最高。一般在120--130左右。如果整机压力流量太高,周期短,节能的空间比较小。
第五、冷却、储料时间。这个,是最大节能的关键。打个比方;如产品总周期为60秒,冷却为30秒,储料为5秒,那么,他最少可节40%。如储料为10秒,那么,节电可能降到30%以下。具体的,还是以表测为准。
注意一点,注塑机节能的%,只能是电机油泵的节能,其他部分不能节。所以,表要安装在电机的主回路上,不是安错,要不就变成整机了。
第六、变频器的先型
一般情况下,按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的130%先,这样,就不会出现安装变频器以后经常出现过载的情况。

还有一些经验,要自己去实躇,我现在还不走,有不懂的问吧。能回答的我就回答。

网友A:
现在提倡节约型社会,既然干了N多年,为什么不干了?
回家做滴灌?祝你大有作为

网友B:
想法是不错!作为一个生产厂家,目的是多赚钱,降低成本。
你的构想为客户是省了不少电,可一台设备的成本无形中增加了不少。

网友C:
楼主做的真好,我对这个东东也有所了解,你写的真不错,楼主以前在那里做节能改造。6021368

网友D:
回家种地有点可惜了啊

楼主(2009-08-04):
注塑机节能改造,如直接在厂家拿贷,一般15KW在4500左右,不过如果代理商供就要7500。一般节电能达到30% 6个月能收回投资。

楼主:
现在在台州,主要做国产变频器。

楼主:
这几个月有点忙,在外出差。没空上网呢。现在来了,有问题可以问。我回来回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