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如标题,是不是太离谱了??试一把的话,成本又太高!!
故求诸神来解答

网友A:
这种问题还用试,你的电源不是变压器出来的?

网友B:
成本太高?
如果是220V交流的,直接用电源拉线过来就可以了,难道交流220V很难找吗
如果是直流24V的用开关电源

网友C:
加隔离变压器更好,不加直接用220也可以

网友D:
力德的PLC可以直接支持变压器输出的24V直流或18V交流电源
可双向输入.

网友C:
呵呵,变压器还可以输出24伏直流???

网友E:
220V电压由变压器供给。24V一般通过电源板,或整流供给。

网友F:
呵呵;如果系统用的是AC380V电源,还是用变压器变成AC110V给PLC供电比较好;

网友G:
这问题问得 莫名其妙

网友H:
估计是想加隔离变压器的

网友I:
220V的没问题

网友J:
加台隔离变压器是最好的。

网友K:
电源加上隔离变压器也是个好计谋

网友L:
当然可以了啊,只要电压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K:
电源加上隔离变压器也是个好计谋
这样当然更好,只是成本高了,再说有些场合也没必要

网友M:
可以把220V的交流电直接接在PLC的电源引脚上来给PLC供电。

网友N: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想把s7-300的电源模块去掉用你买的变压器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