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7):
请问三菱Q02的特殊内部继电器,比如SM400是常ON,SM1036常ON,他这些特殊的继电器是规定的还是在参数里设置的

网友A:
是规定的,类似FX中M8000以后的,都是定义好的

楼主:
谢谢,那能把资料发过来吗

网友A:
资料自已倒三菱网站上去下载,Q系列的硬件手册或是编程基础手册中都是有的,或是直接在编程软件的帮助中去找

网友B:
四楼的兄弟:你在那里,能不能说一下所在的地方,最好是推广三菱的自己化产品,尤其是QPLC。其应用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和灵活性。相信兄弟也是应用PLC的高手。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开发新的应用。6021368

网友B:
上面说的QPLC的特殊继电器,楼主可以打开软件,面里有一个HELP,在HELP里面都可以找到这些特殊继电器的说明和用法。6021368

网友C:
是规定的,自己根据需要使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小人在中山一家台资公司担任技术员

楼主:
诚蒙楼上的兄弟看的起,以后还想多请教,三菱Q系列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小人在中山一家台资公司担任技术员
是些什么样的机器?
是应用设备还是开发设备?能用到Q的算是比较大的工程了

楼主:
我做上胶机维修的,就是线路板生产的,这种机器还算可以的了,用Q系列的CPU还另外括展了两个12槽的基板和20个远程I/O模块,里面涉及到以太网,CC-LINK,还有模拟量,串行口通信,监控电脑,觉得好复杂的,还有些其它的设备,里面有伺服,本人现在还没有摸到皮毛,以后希望能多指点呀,可以告诉我QQ吗

楼主:
对了里面还有张力,温度,都是靠PLC控制的,那天我们好好聊,

网友A:
你的系统够复杂的了
Q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用到了
到三菱网站上去下载些Q系列的相关手册慢慢学习吧
能把这些度学好那很厉害了
有问题就到论坛来讨论吧,
QQ主要是工作时用的

网友D:
呵呵``我也做这方面的``台资的PCB行业好象都是用的Q系列的``我们也是用的这个`感觉功能真的好强大``让人不能接受啊``什么QJ61BTIIN    QD75M4等等都会用到了``温控器之类的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