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本人从事上胶机维修,前几天因为有个减速机坏了,换了一个减速比不一样的上去,因为上胶机是要需求各个地方的线速度要互相搭配,后来没有办法提高了变频器的基准频率,现在机速是可以了.但是变频器过来的速度显示在速度表上比其它的快了好多,我现在想把速度表上的速度做到和其它的一样,可是速度表是可以调整,但是如果改变机速的话表上的速度又不一样了,我觉得是不是我改了变频器的基准频率还要改另外的参数,请问是改那里呀,我用的是三菱FR-A700的变频器,速度表是台湾的AXE,机速是由PLC的模拟量直接给变频器的

网友A:
PLC 输出的模拟量如果是电压信号就调125号参数,是电流信号就调126参数。基频不要动

网友B:
基准频率就是电机的额定频率,是不能改的;

网友C:
如果是电压输出的速度,加个电位器分压就行了。

网友D:
基准频率就是电机的额定频率,是不能改的;改最大频率

网友E:
基准频率好像是电机的额定频率  好像不能改

网友F:
实际是要改给定的比例和模拟量的比例

网友G:
减速比变了,一切都变了(机械力矩和电机电流都会大幅变化,甚至报过流).不必强求表面的统一,以后把旧的减速机修好后换回来就行了.这样对机器更好些.

网友H:
输出做规格化处理即可。许多的变频器都具备这个功能,仅仅修改输出的信号,控制信号不变。

网友I:
应该更改表的比例显示的,就是额定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