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我想问下!我用的是PLC FX2M-48MR
  我用485BD来做为PLC与PLC连线,也就是N:N 通信!
通信上了!!设置了主站号,和从站号!但是我编写程序,怎么主站PLC的X不能控制从站PLC的Y呢?还要怎么设置??大家帮个忙!!!谢谢了!!!

网友A:
"主站PLC的X不能控制从站PLC的Y呢"
你是怎么怎么做的呢,这个要经过中间传递的
N:N网络开关量的刷新是通过M来实现的

网友B:
在  FX通讯手册  里有介绍的

网友C:
三菱有一本FXPLC的通讯手册,上面讲的很清楚,三菱的FXPLC之间的RS485通讯是三菱已定义好的了,用户只要使用其定义好的M点和D点来进行通讯。+6021368

网友D:
呵呵;只能通过M来控制;

楼主:
搞懂了,选 模式1   主站M1000是控制从站Y0      主站1064是控制从站X的!!!哈哈!!谢谢大家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