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可编程继电器LOGO!230RC怎么调它的运行周期

网友A:
调它的运行周期?
扫描周期是由系统及程序决定的;
程序中用到的定时器可以调;

网友B:
运行周期也能调?楼主很幽默

网友C:
你是指固定扫描周期吧,LOGO没用过,不过PLC是可以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