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9-06-18):
没有接触过PLC模拟量编程,原来接触的都是一些开关量,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经验和资料,过来谈谈

网友A:
应该是将输入点的数值保存到内部寄存器,再将内部寄存器的值通过实际应用时的计算公式得出一个或几个结果,将结果输出到模拟量输出上

用力德单片机控制器可以这样写程序:

{
                    dw11=xw2;               //把xw2保存到内部寄存器dw11,
                                            //等效梯形图:|-----||y0------------(mov xw2 dw11)---|
                    yw2=PID(xw2);          //函数说明输入输出的关系,
                    yw2=dw10;              //把内部寄存器dw10的值输出到yw2,
                                           //梯形图:|-----||y0------------(mov dw10 yw2)---|
}

网友B:
各个厂家的都有些不一样
具体想用哪个厂家的,先看对应的手册

网友C:
说一下PLC 的型号

网友D:
呵呵;不同厂家不同系列是不一样的;

网友E:
一般PLC需要另配模拟量模块,也有专门的模拟量模块的硬件手册和编程手册.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F:
高周波机器
7T85,7T69,8T85,8T25

 你知道这个是怎么编程的吗

网友F:
高周波机器、  那个知道这几个型号PLC的编程7T85,7T69,8T85,8T25

网友G:
在过程控制中,模拟量是经常用到的
主要就是要知道测得的模拟量对就的数字量是多少,在哪个寄存器中,再进行转换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