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的个数的计算

楼主(2009-06-18):
300PLC如何编写:计算1个字中1的个数的程序?大家帮帮忙!写段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PLC如何编写:计算1个字中1的个数的程序?大家帮帮忙!写段程序!

你可以参照一下下面的例子,直接将FC1 Copy到你的程序中就可以使用,可以对16位Word数据进行计数统计。

网友A:
使用Step7软件中来解压归档文件。

应该可以在其他版本的打开~~

网友B:
看看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FC2、FC3功能大同小异,指令方面却有些不同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