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怎样判断三凌PLC与我门用的电脑怎样选配线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呵呵;如果是日本三菱的,FX系列用SC-09;
Q系列用QC30R2;
如是国内假的那种,你还是直接找生产商;

网友B:
主要看PLC的通讯口。422的用SC09。232的用QC30R2。现在很多电脑没有232口,可以USB转232口。

网友C:
最好还是Pc卡插槽转232口的 好多USB转的232口无法通讯。

网友A:
三菱的还好;不过买USB转换器时最好带PLC去试好了再买;

网友D:
这些线全部用国产的就可以供应商都有这些电缆提供的

网友E:
现在笔记本电脑已经没有232口买编程电缆,最好买usb接口的。如果你的电缆是串口,再买232转USB口,恐怕有麻烦。不如直接买USB接口的也不贵的,这样省去许多麻烦。

网友F:
买PLC厂家带的就可以啊

网友G:
还是买厂家品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