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大家知道用什么东西检测螺丝的螺纹?

网友A:
开玩笑,就是用罗纹规,工具市场大把

网友B:
汗.检测螺纹的螺距用螺纹规,检测螺丝的外径用卡尺或千分卡.公制罗纹60度用毫米计算,英制罗纹55度用英寸或分计算.

网友C:
就是用罗纹规,

网友D:
螺纹规或卡尺等。

网友E:
螺纹规,有通规和止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我是想搞个设备批量检测螺杆的螺纹(我们做火花塞的)。是一箱箱的螺杆,用振动料斗排序,在通过光纤检查(光纤斜射)只要判断螺杆有没有螺纹。和螺杆的长短。做了一台不怎么理想。想换换检测的东东,比光纤可靠的东西。

网友F:
用螺纹规www.szwelltron.com
伟创科仪精密仪器有限公司主要代理日本品牌的精密工具。如:测力、扭力仪器,光学测试仪器,环境测定器,量具系列,硬度测定器,工具测试仪器,日本三丰量具,研磨、打磨工具,静电测定器等。
http://www.szwelltron.com/welltron24

楼主:
楼上的是一根根测量,那样效率很低。

网友G:
你们做的机子是什么原理啊

楼主:
我们的是利用光的反射与折射原理来检测螺纹的反光与否。

网友H(2009-08-02):
如果光是测量的话我还知道一种方法,就是叫三针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