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那位高手能详细和我说说怎样能让AR2114变ON,怎样用编程装置设置时间,帮忙了!!!1

网友A:
用cxp很容易

网友B:
呵呵;
用手编器更改PLC的时钟;
可以直接改的;
详细步骤查看手编器的说明;

楼主:
以上两位高手能和我详细说一下操作步骤吗?

网友B:
呵呵;不能在手编器的开关放在RUN下面更改;
在编程或MONITOR下先读出。按CHG键就可以了;

网友B:
至于用电脑软件改写,就不用说了;
把电脑的时钟写入与PLC一致就行了;

楼主:
在编程或MONITOR下怎么读出来,再和我详细说说好吗?谢谢高手

网友B:
你参考一下CPM2A/2AH的操作手册吧;
上面手编器的说明部分有详细说明;
不要这么懒;

楼主:
CPM2A/2AH的操作手册上面没有啊!帮帮我吧,给我详细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