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图的问题

楼主(2009-06-18):
(1)系统通过开关设定为自动操作模式,一旦启动,则传送带的驱动电机启动并一直保持到停止开关动作或罐装设备下的传感器检测到一个瓶子时停止;瓶子装满饮料后,传送带驱动电机必须自动启动,并保持到又检测到一个瓶子或停止开关动作;
(2)当瓶子定位在罐装设备下时,停顿1秒,罐装设备开始工作,罐装过程为5秒钟,罐装过程应有报警显示,5秒后停止并不再显示报警;
(3)系统启动后,必须记录满瓶数,设最多不超过99999999瓶;
(4)可以手动对计数值清零(复位)。
这是我课题  设计要求 我按照要求画了个流程图
不知道行不行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A:
(1)要对设备硬件相当熟悉,对工艺流程心中有数,脑子里要有电气原理图
(2)这个只要会使用延时继电器和计数器应该没什么问题
(3)这样的数据要用32位处理,错用16位的指令就只能做到32767了
(4)任何电工都知道的基础知识,也是楼主说的"简单开关量控制".

楼主画流程图最好用CAD,简单的可用WINDOWS的画图板.至于流程图本身倒没什么难度,最简单的方法是用PLC的顺序控制做,完成了流程也就编好了程序,而且流程中的跳步元件就是流程图中的流程转移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