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脚本问题

楼主(2009-06-18):
各位大虾,我想利用用脚本做一个密码登录界面,即输入密码正确后进入下一级画面,并进行相关操作,但是脚本做了几个版本都不能使用,于是做了个简单的赋值语句,
运行模拟程序后还是没有反应,请大家帮我看看问题所在.
如果有做好密码登录的脚本是否能让我参考下
此致

楼主:
上面图太大, 看不清,我搞小了,大家看这个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原来问题是wincc flexible 的脚本相当于一个变量,必须由事件触发才能执行。
以前使用proface 的HMI脚本是用一个变量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就可以在整个screen中触发自动执行。
这次盖楼是自建自造了,赚点积分!

网友A(2014-11-13):
那个 我最近也想做这个 搞不出来 初学者 您能教教我吗?给个工程试列也行,,,(1241904246@qq.com)

网友B(2015-02-12):
楼主搞一个手顺让我们新手看看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