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求懂双向可控硅触发电路的朋友,有酬谢啊
本人是搞PLC的,查了几天资料,用PLC触发可控硅比较麻烦,现在想改成
纯集成电路的,380VAC的电源,要能触发KS 500A的双向可控硅以及
西门康的SKKT可控硅模块,过零触发方式,电路抗干扰能力要强,
最好是南京的,可以当面交流一下.
联系我:niao0842@sohu.com
13390915838。王。

网友A:
问一下是什么设备上用
或许能帮忙

楼主:
用于加热钢筋的设备,可控硅的输出接一个大变压器,相当于一个电焊机,
通过变压器将大电压小电流变为小电压大电流对钢筋进行加热,关键是电流要
可调。

网友B:
如果只做过零触发的话,无需使用PLC,这样费用高,如果确实想用PLC,你可以把你的具体要求说一下,可以帮你解决的

网友C:
是不是三相调压

网友B:
可以采用移相触发,调节可控硅的导通角,再就是要检测过零点,想必还得用夹紧钢筋的夹具吧,

楼主:
就是不用PLC啊,用单纯的集成电路,移相的干扰比较大,要用过零的,是单相的,变压器输入是2相,可控硅就接入其中的一相,用于调压变流。

楼主:
单纯用PLC怎么触发可控硅啊,我查了好多,没找到专用的可控硅触发模块,只有单纯的AD模块,而且电路里我还有一些其它要求,调节电位器用39K的,触发模式要有2种,一是长导通,二是用霍尔开关的信号只触发几个周波。

网友B:
工艺不复杂的话,市场上有现成的可控硅调功板,买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这有现成的产品,跟你说的差不多,电流0-6000A可调,也是用在加热产品上。

网友E:
有一种SCR,控制加热,配套一个电流输出的温控,,根据温度的变化,输出的电流大小来控制SCR,加热速度的快慢就可以控制。

网友F:
买一套现成的吧,这样成本应该还低

网友G:
直接用焊接控制权不就可以了吗,我们的电阻焊设备全是用控制权来完成调压的要求,用PLC太麻烦了,成本还高,毕竟焊接控制权基本上都很成熟的。可以联系我啊

网友H:
怎么都没有人用脉宽调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