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为什么交流伺服电机有许多种输入电压?比如122V、136V、185V?

网友A:
你看的是驱动器到电机的电压吧,这个不用过多考虑,用户注意的是给驱动器供电的电压就可以,电机和驱动器之间直接连接上就行

网友B:
呵呵;
可能楼主是想用那种通用的驱动器配电机;
像三菱、安川等电机是与对应的驱动器配套的,你只需要关心驱动器的电源;

网友C:
三菱的,安川的都不是这样的
你说的可能是欧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