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火花机不能上下```````````大侠啊```帮帮忙啊```急``

网友A:
你的电火花怎么啦?不打火还是火花大?现象总要叙述叙述,大家才好想办法叁。

网友B:
是步进电机吗?

网友C:
要么就是电机坏了(电刷磨损严重),要么就是电机供电电源电路损坏.太简单了

网友D:
不能上下,检查控制上下的电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