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空压机的电机用永磁变频电机和用和矢量变频电机有什么区别,哪一个更好些?急求高手支招!

网友A:
两个都没听说过。永磁的那个不知道,但这个“矢量变频电机”是肯定不会有的。因为是否“矢量”在于变频器而不在于电机。

网友B:
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C:
有永磁同步电机,怎么又出个永磁变频电机?

网友D:
应该是永磁同步电机,矢量变频器吧

楼主:
谢谢,这些都是厂家自己说的,我也不清楚,所以就问问各位

网友E:
应该就是永磁电机和感应电机吧,关键是变频器控制算法不同。

网友F:
关键看现场控制需求,转速范围。如果不需要额定转速以上的运行状态,永磁电机的调速和变频异步电机的调速都能满足要求,就看谁组成的控制系统更便宜了(可靠的前提之下)。如果转速的运行范围超过电机的额定转速,那永磁电机就不行了,必须是交流变频异步电机的系统才可胜任。

网友G:
说的可能是变频器吧,没用过这样的变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