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我是新手求助各位大侠这个程序该怎么编。要求1:有五台电机要求启动时要比较一下,哪台工作的时间短先开那台,停时哪台工作时间长先停那台。要求2:使用的plc是LG的MASTER-K120s,cpu模块是K7M-DR60U,用压力变送器的开关信号给plc,要求第一台启动后10秒内压力还保持在低限以下启动第二、依次三、四、五台。达到高限停时反之。能写出梯形图最好,我可以仔细琢磨学习。我的邮箱:ysygzxj@163.com。再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你是MASTER-K120s,如何工作?程序就快出来了

楼主:
谢谢您!具体工作过程是这样的,设备上装有压力控制器低限是0.5MPa启动第一台电机【比较后】10秒内若压力还保持在低限启动第二台,再10秒若压力没变启动第三台,以此类推第四,五台。压力高限为1.5MPa达到此值停一台【比较后】10秒内压力还在高限以上停第二台以此类推至全停。过程就是这样。我不知LG的plc的比较指令怎么用,望您赐教。谢谢了!今后向您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