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8):
请问各位大侠,像模拟量信号如何读入PLC的,比如说电流或者电压的变化如何转换为PLC内部数据的变化,不知道模拟信号的读取原理··哪位大侠给我解释下··

网友A:
你在欧姆龙网站上找找模拟量模块的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通过模拟量模块来转换信号。

网友C:
呵呵;OMRON的首先把设定写入;
然后读取对应的地址就行了;

网友D:
理论问题,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