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INCP指令

楼主(2009-06-19):
三菱PLC的INCP   Z1    指令累加的是地址还是所存的数据

网友A:
累加的就是Z1;
如Z1第一次为1、执行一次就是2。。。。。。。。。。

网友A:
如果你用D0Z1,则Z1=0时,对应D0,执行一次对应D1,再后面依次D2、D3。。。。。。

网友B:
Z是变址寄存器,所以最终改变的是地址

网友C:
是指里面的数据,如果这个数据你用在地址上,那就是地址加一了啊

网友D:
认同5楼说法。

网友E:
累加的是数据,接到一个脉冲,里面的值就加1

网友F:
学习了一下 三菱PLC真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