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电机的噪音

楼主(2009-06-19):
大家好!
   首次调试安川伺服电机,遇到了点问题,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驱动器型号:SGDM-08ADA   电机型号:SGMAH08AAA41
     选择的位置控制,正转反转高速低速均可,就是在使能的时候电机会发出刺耳的高频声音,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希望大家帮助我分析下。谢谢!在线等……

楼主:
补充下,没有负载

网友A:
抱歉偶弄错了,偶还以为是安川变频器那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知道告诉下 谢谢!

网友B:
不好意思,没遇到过这个情况,重新接下电机与放大器之间的电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