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RT
昨天调试一台安川F7 220K的变频器,参数的C6-02选项只能设置成1,也就是载频只能是2K。这样造成后边的电抗器噪声超大,在一米处测量了下竟然有106分贝。

而说明书上写的是可以设置成2-15K
怎么才能将它的载频升高?

网友A:
大功率的不要调太高;

楼主:
太低了噪音太厉害,远远超出技术要求

网友A:
这是正常的;
一般75KW以上这个载波频率都不允许调的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