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三菱PLC中有个命令LDI,它的意思是取常闭触点如:LDI X1 OUT Y0
它的意思是不是X1触点如果未和COM端闭合,那Y0输出就吸合。可在梯形图中,我们按电工图的看法,LDI X1是个常闭点开关,应该理解为如果X1触点和COM端闭合,那Y0输出就吸合。到底哪个正确,我脑袋都糊涂了,像LD的命令就比较容易理解,在梯形图中一看即知,开关闭合输出就工作,可LDI命令理解特别的别扭,我也知道实际中,X1和COM口断开输出才工作的,可和梯形图一比较就是特别的不舒服,应该怎么理解才通俗易懂谢了!!!

网友A:
在梯形图中X0应该要当作是继电器理解了

网友B:
LDI X1 OUT Y0

在程序里X1是常闭,Y0是线圈。
当X1与COM接通时,X1断开,YO不工作。
当X1与COM不接通时,X1是闭合,Y0工作。

网友C:
呵呵;如果你X0用的继电器由常开换成常闭,那么指令也就从LDI改成LD;
这是对应的;

网友D:
LDI    x0  就是对应x0常闭点,在X0没有信号时接通

网友E:
LDI  X0,可以这样理解,当输入点X0端无信号输入时,这对X0接通,有信号输入时,这对X0由接通变为断开。可以把X0看成继电器,有的书上就叫内部继电器,比较正确的叫法是存储位。

网友F:
对的,就是如果开关的常开的,这个语句就变成常闭的了

网友G:
通俗些  LD和LDI 就是相对应的常开 常闭点  用了LDI指令当外面的信号接通PLC内的点就断开。外面接通PLC内的点就接通。

网友A:
其实这是个习惯问题,刚开始是会有点搞不清楚,但慢慢地分析的多了就好了

网友H:
《自学自会PLC指令》
分两段来理解:
1.外部接X1端子的触点和PLC内部等效器件X1。
“X1触点如果未和COM端闭合,那Y0输出就吸合”——此处X1触点,指的是接于PLC外部输入端子的触点,即外接触点。不妨假设X1端子,外接电磁继电器KA1的触点,以下则以KA1来指称X1的外接触点。
“LDI X1是个常闭点开关,……,那Y0输出就吸合”——此处X1是PLC内部等效继电器X1;所谓等效,是指由软件模仿继电器功能。
2.外部X1(KA1)与内部X1的关系。
PLC的外部端子X1,接KA1的常开触点。
当KA1接通时,PLC内部接点X1的常开接点接通、常闭接点断开,若LDI X1 OUT Y0,则Y0断开。
当KA1断开时,内部X1常开点断开(常闭点接通),若LDI X1 OUT Y0,则Y0接通。
——在不久前见过的书稿《自学自会PLC指令》的图2-6,对此作了说明。

网友I:
LDI  X0  就是对应X0常闭点的输出,在X0没有信号时,常闭点闭合,线路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