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现在在三菱PLC的上增加了RS485&MODBUS的接口,想通过该接口读取数据。现在只知道PLC的通道表地址,能否知道对应的MODBUS寄存器地址啊,新手,很多术语不规范,望见谅!
PLC的型号是FX3U系列的

网友A:
"增加了RS485&MODBUS的接口"
此接口具体什么型号的,FX3U 的  MODBUS  模块有型号,但还没见过这货
RS485的接口倒是常用的

网友B:
通讯方面自己多找书看看,做做实验,要是实在想找捷径,就去找一个DEMO程式,6021368

网友C:
关于485通信中PLC写数据时的校验码如何得来的?

网友A:
这图能看出校验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