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这是一台有 西门子440变频器 控制的 5KW 电机  变频器输出 电机转速表  显示 老不正常, 有时只显示“1” 电机启动也显示“1” 有时正常,正常时显示“001”,表的量程是:1-- 1500,有那位大哥知道原因?

网友A:
是什么样的转速表,变频器输出的信号对不对呀

网友B:
转速表我用过几个,都显示的不准
是不是抖动啊

网友C:
其实不过是个电压表而已,只是根据电压的高低来分析转速的大小,也只是个大概而已,数显的话拆开来用95%医用酒精清洗。指针的话就丢了。

检查一下转速表到变频器之间的连线,在检查转速表的接线螺丝桩桩有没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