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首先谢谢各位帮手,不会也帮顶下谢谢。
170台空调都是同种型号都是220供电的2P单冷挂机

我是一所以学校的小电工,现在学校宿舍要全面安装空调,现要我计算空调主线大小。以我一个中专生真的有点难,
如果导线选小了出了问题我就完了,但选得太大又浪费学校资源
所以前来请教各高手

首先说下我校供电情况,总电房到宿舍区约300米,导线安装要埋地。供电要三相四线因为空调全选用220电压,分三座宿舍
1座112台空调,2座28台空调,3座30台空调
我自己计算选线是:两条185铜导线带钢电缆合并埋地,即是电缆三条相线185线但零线选120线,
主配电房安在1座楼,主配电柜总开关选600安总开关,分开关1座500安、出来导线185线到分配电箱,
2座与3座都选200安开关、出来选35线带钢到另外两座宿舍(1座距离2、3座约50米)

请问这样合理吗?还有问问如果这样的负荷用台专变变压器应该选多大,变比怎样选。谢谢

网友A:
1、埋地电缆叫铠装电缆,塑壳断路器是630A;
2、你的选择基本合理,但总觉得很紧张,负荷分配时注意实际使用,尽量注意三相平衡,充分考虑三相最不平衡的情况下N线的电缆承载量;
3、提醒一点,空调的实际电流是变化的,其额定电流一般是室外温度为35度时的电流,随着气温升高,电流要增加的,而此时对电缆的载流量及断路器的稳定性反而不利,因此不要因小失大;
4、四根独立电缆和一根多芯电缆及普通YJV与铠装YJV电缆的载流量是不一样的,建议把核算的皮球交给电缆公司,多比较几家;
5、总断路器比较紧张(三相完全平衡时空调额定线电流为570A);
6、独立电缆和多芯电缆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A:
增加一点,距离比较短时电缆紧张点,如果压降在允许范围内,也可以考虑。

网友B:
稍微放大一个规格,比较安全的

网友C:
选大一点安全一点
有很多线线经都不足的

网友D:
变压器最小要250KVA,如果电流基本平衡的话母相线用铜材的话125平方零线95绰绰有余(国标)非标除以85%,装120台的那栋宿舍选用三相进户,各相平均分配功率,主闸选630A太大,450A可能好些

网友D:
放线要养成三相五线的习惯,最小放一条16平方的接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增加一点,距离比较短时电缆紧张点,如果压降在允许范围内,也可以考虑。

完全是胡说,要那么粗电缆纯粹是浪费,185平方铜材完全可以负载550个千瓦了,185平方用铝材就行了,考虑成本建议用185平方的3+2铠装电缆,最少可以省下2\3的电缆成本另外说明:总闸的作用是用来保护电缆的而不是保护用电设备的,选择过大会烧电缆。本人在中国电器之都-柳市,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