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西门子S7400系列处理器芯片是哪家的,
6ES7 416-2XK02-0AB0,
6ES7 416-3XL00-0AB0,
6ES7 417-4XL00-0AB0,
三个板子的时钟速率,RAM多大,通讯端口型号及数量?
希望各位大虾能不吝赐教,谢谢先

网友A:
关于时钟速率的参数恐怕你得不到详细的回答,因为一般PLC并不比较时钟速率而是比较指令执行速度。

至于RAM等,请参考西门子该系列PLC的选型手册。

网友B:
6ES7 416-2XK02-0AB0,  定点操作数执行时间:0。04uS    2.8MB存储器。可扩展64MB;

6ES7 416-3XL00-0AB0,  定点操作数执行时间:0。04uS    5.6MB存储器。可扩展64MB;

6ES7 417-4XL00-0AB0    定点操作数执行时间:0。03uS    20MB存储器。可扩展64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