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哪位师傅知道一般家用空调拆装程序,请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一。制冷状态下:把室外机两个连接管阀门的盖子,用扳手打开。用5个的六角扳手,放进细的(高压阀)阀口,把阀门迅速关上,约20秒之后在把粗的阀门(低压)关上,然后关机,断电。这样氟就收到外机了。这样就可以拆机了。
二。安装的时候还有开阀门排空:具体如下:
把内外机固定好之后,1.把空调连接好,主要是把内外机连接管都紧好,注意一定接好,以防制冷剂泄露。
2.用内六角开关打到自动档空调就正常工作打开高压阀门(细管阀门),在用六角顶住加氟口顶针(加氟口在低压上),使里面的气体跑出来,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时间太长,以免雪种跑的太多。这样就可以使管路里面的空气放出来。
4.然后把高低压的阀门都打开,接上内外机的电源线就可以了。
注意:连接管是铜的,不能盘成死弯,否则就会影响制冷剂的流动,造成不能制冷和制热。
拆的时候要先收氟,否则就会造成氟的泄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制冷状态下:把室外机两个连接管阀门的盖子,用扳手打开。用5个的六角扳手,放进细的(高压阀)阀口,把阀门迅速关上,约20秒之后在把粗的阀门(低压)关上,然后关机,断电。这样氟就收到外机了。这样就可以拆机了。
二。安装的时候还有开阀门排空:具体如下:
把内外机固定好之后,1.把空调连接好,主要是把内外机连接管都紧好,注意一定接好,以防制冷剂泄露。
2.用内六角开关打到自动档空调就正常工作打开高压阀门(细管阀门),在用六角顶住加氟口顶针(加氟口在低压上),使里面的气体跑出来,10秒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时间太长,以免雪种跑的太多。这样就可以使管路里面的空气放出来。
4.然后把高低压的阀门都打开,接上内外机的电源线就可以了。
注意:连接管是铜的,不能盘成死弯,否则就会影响制冷剂的流动,造成不能制冷和制热。
拆的时候要先收氟,否则就会造成氟的泄露。

程序基本如此,但经验很重要的,比如:收F时间,排空时间.......

网友C:
还没修过空调呢,先收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还没修过空调呢,学习了

网友D:
顶楼的说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E:
学习了
上次设备上有一台制冷机,搬设备时,差点克就直接拆螺丝了,后来一想不对,就没敢动,一起搬走了

楼主:
非常感谢顶楼的详细回复!谢谢!

网友F:
非常详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