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一台设备由一台S7-200 PCL控制一个步进电机,

每一个周期(时间约600毫秒到1.5秒可调)需要发两段不同速度和不同数量的脉冲。

现在的做法是发两段没有加速度的脉冲,第一段时间约200毫秒发1000个脉冲。
第二段时间约400个毫秒,发4000个脉冲,现在的问题是第二段速度与第一段速度相差太大,步进电机产生了堵转 丢步现象。

现在希望做成第二种,既当第二段脉冲开始时,前200毫秒时间用于加速度,后200毫秒时间用于定速。但必须也要在400毫秒内发完4000个脉冲。

现在这难点是这些参数该如何计算呢。

原来是定速比较好计算,第一段  脉冲速度=1000/0.2=5000Hz
                                           脉冲周期时间=1000000/5000=200微秒。
                                第二段  脉冲速度=4000/0.4=10000Hz
                                           脉冲周期时间=1000000/10000=100微秒。

新方法第一段和原来的一样:    脉冲速度=1000/0.2=5000Hz
                                          脉冲周期时间=1000000/5000=200微秒。
新方法第二段已知:                起始速度=5000Hz
                                          脉冲周期时间=1000000/5000=200微秒。
                                         加速段总时间=200毫秒。
                                         水平段总时间=200毫秒。
                                         一共需要发4000个脉冲。
水平段速度越低越好。
怎么计算加速度完成后的速度和时间,
怎么样才能保证在400毫秒内也同样发4000个脉冲。

关键点:400个毫秒发脉冲的总时间不能改变。
       一定在要400毫秒时间内刚好发完4000个脉冲

楼主:
顶顶顶顶顶顶顶,

急啊,求高手帮忙啦

网友A:
你用向导看看呢

网友B:
堵转和丢速是负载大造成的,如果改成后来的样子,速度会更高的
其实实际也不是第一种的样子,那只是理想的

楼主:
现在即使空载,也会出现堵转问题,
有加速度应该会好一点,只是这个参数太难算了,
一直没有算出来。

网友C:
确实有点难度,想一下,想出来告诉你!

楼主:
顶上顶上  请高手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