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定位不准

楼主(2009-06-19):
控制系统是SIEMENS S7-200 224XP 与安川伺服驱动器实现定位控制,几台设备都已经正常运行没问题,但有一台偶尔就会走位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
伺服驱动器是SGDM-10ADA

网友A:
很有可能是脉冲干扰问题,看看是不是定位模块与伺服之间的脉冲接线超长了

楼主:
你好,我没有使用定位模块,是直接发脉冲
与伺服之间的通讯线应该不到2M,也不算长吧,等下叫他们再改短点吧
还有我想请问这些都是数字量的线,对屏蔽要求很高吗!

网友B:
对屏蔽要求还是挺高的

网友C(2009-08-12):
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