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方式

楼主(2009-06-19):
[新安5.5KW电机能否直接启动,需配多大的线(铜芯)谢谢

网友A:
2.5的线就可以,直接起没问题

网友A:
如果不放心可以用4平方的

网友B:
一般10KW一下的电动机可以直接启动,如果距离较远时用4mm2铜线。

网友C:
2.5的要国标才行,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D:
可以直接启动,启动电流也不是很大没有问题。

网友E:
如果比较远还是用4MM2好点   现在的、好多线不是很标准

网友F:
告诉你个算法:5.5/3(相)=1.84(KW),按每千瓦1平方(铜材)结果多少我不说....

楼主:
有这样的算法吗

网友F:
去问问老电工哦

网友G:
直接启动没问题的,如果多,最好接成星角的

网友H:
4mm2

网友I:
理论上任何等级都可以
关键看你电网的容量
用2.5的就可以了

网友J:
2.5平方可以.  我们单位的抛丸机 ,抛头电机(空载)就直接起动.

网友J:
忘了说了, 抛丸电机是 1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