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变频-工频切换时炸机
变频-工频切换时,出现变频炸机,出现空开跳闸,由此出现了各种解释,使变频-工频切换成为一个是忽难以逾越的门槛。例如,有人说“必须保证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相序一致,这样才有可能切入”等等。如果变频器输出的相序和工频真的相序一致时,变频-工频切换时变频照样炸机、空开照样跳闸。显然原因绝不是因为什么相序、相位等。
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用电压表测量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不管你怎么调整变频器输出的相序、相位或其它,测量结果都是工频380v线电压。
变频器输出端与工频相线间的电压是工频380v线电压,你能直接进行变频-工频切换吗?直接切换能不炸机、跳闸吗?
所以变频-工频切换的技术秘诀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能短接,只要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会短接,那你的方法一定能保证切换成功。
怎么保证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短接呢?
方法很简单,你用一个接触器1断开变频器输出与电动机的连接,再用一个接触器2接通工频与电动机,用接触器1的常闭触点去接通接触器2的电磁线圈,即接触器1和接触器2一定要互锁。这样就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端与工频不可能短接,你的切换就再也不会炸机、跳闸了。
操作注意事项:
1、要切换工频的电机,停车方式设定为自由停车,切忌不能软停车;
2、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停止按钮与变频器停车按钮为同一复合按钮,即按停车时,变频器停车随之接触器线圈断电切断电机与变频器的连接;
3、从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其控制启动按钮与变频器启动按钮联锁,即启动接触器接通电机后,变频方可启动;
4、电动机接入工频的接触器,其线圈控制回路由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的接触器的常闭触点控制,保证变频器输出端切断电机后接入工频;
5、如果切换过程迅速准确,即电机脱离电源惯性运行的时间越短,转速下降越少,越不存在“冲击”,既电机在额定电流下切换;
6、这里要注意电动机接入工频的相序要保证电机切换后转向一致!

“切换400kw的电机,高压侧都跳闸”
1、看来大家对大功率电机切换工频存在疑虑;
2、这里担心电机惯性运动期间发电,大可不必,但是什么原因造成跳闸?
3、有两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个是大电机脱离电源后,绕组由于分布电容还存在静电电压,切换时出现操作过电压;
4、另一个就是,电机还没有完全脱离变频器(例如电弧还没有熄灭),工频过早完成切换,形成工频短路;
5、解决的办法是,首先让变频自由停车,电机再脱离变频器,然后再切换到工频,就可以排出以上原因造成的切换跳闸;
6、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差!!!
变频与工频的切换,用plc控制切换过程时,切换的秘诀是变频自由停车到切除电机要有0.1秒的延时,由电机从变频切除到工频接通要有0.2--0.4秒的延时,整个过程最多0.5秒完成;
1、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等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的切换电流为零,没有任何冲击;
2、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小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便进入电机制动状态,造成直流部电压升高,如果不启动制动电阻,会产生过压保护;
3、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电机内产生的旋转磁场的转速,即同步转速大于电机转子转速,变频器切换后电机便进入转差率为s的电动运行状态,切换电流与转差率s有关,s越大切换电流越大;
4、所以当电机由电网供电切换到由变频器供电时,变频器要检测电机的转速,自动调整输出频率,以达到平稳切换:
5、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与电动机的反电势成180°相位差时”,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因为此时电机内只有弱小的剩磁电势,而且在切换后,就立刻被变频电压所平衡;

网友A:
虽然看过但还支持楼主

网友B:
我杂看不了呢

网友C:
谢谢了,很实用

网友D:
这种控制,只有亲历才有体会。论坛里这种讨论已经持续多年了,几乎成了“永恒”的论题。^_^。不过我对变频/工频转换方法的观点和楼主转载文章作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高兴这种不谋而合的一致。嘿嘿嘿

网友E:
针对图进行分析就好了。

网友F:
我感觉如果在将电机从变频转换到工频的情况下,是会有电流过冲的,最坏的情况下会是额定电流的两倍。

网友A:
经验有时也是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