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本人从事风机的运行工作多年,平时也会碰到开停机的操作,偶然的一次听说我们启动机组的那个主电机运转开关是母联合闸,就是等所有准备工作就绪(包括高配的)会给风机一个信号,然后才可以板一下主电机运转开关启动风机,这里我有点含糊,请教一下何为母联合闸?何为母联?

网友A:
据说我猜想你那应该是高压风机,风机的电源开关既母联不在你主控室,而是在高配间。每次启动都是先高配间把母联合闸,然后在主控室控制启动。停的时候先是主控室里控制电机慢慢停下来,然后在高配间里母联分闸。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母联”的有一种说法是 母线联络,楼主说的情况 不清楚。

网友A:
所谓母联,打个比方,一号变压器拖一排电柜,2号变压器拖另一排电柜,现在想关一台变压器列,但电柜都要用,怎么办呢?在两电柜中间接同排连起来,同排上装一短路器来通断。这个就叫母联了

网友C:
我不知道母联合闸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母联是什么。母联就是联接2段或者2段以上母线的装置,我们这设备都是2路电源进线,其中有母联联接这两路电源。

网友D:
如果您公司有两路供电,即A路B路,A、B两路供电之间的这些转换电路即称谓“母联”

网友E:
你说的情况叫“母联”不确切,你在了解一下。好像不过是高压开关的异地操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