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楼主(2009-06-19):
机床出现NO I\O DEVICE,是什么原因?还有机床碰到硬限位以后,能不能导致所有的电源断开

网友A:
这是说输入输出设备没有,可能是连接电缆断了或是接头松动了
到限位后,应该不会所有电源都断开的

网友B:
可能是连接电缆接触不良,导致通讯失败所致

网友C:
如果到限位时,机床断电,说明I/O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