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他出现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Pack 3 的 Instance WinCC

楼主:
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在安装wincc时最好电脑的系统是新安装的,不要装其他的杀毒软件之类的,这个安装起来比较麻烦,你要先安装好SQL 2000后才能安装wincc的。

楼主:
麻烦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出现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Pack 3 的 Instance WinCC

当前安装的SQL版本与当前想安装的Wincc版本不符.

如果你是安装亚洲版本的Wincc,请安装SQL2000 SP3A ForWincc的版本,也就是Wincc附带的亚洲版的SQ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出现该计算机上找到 SQL Server 2000 ServicePack 3 的 Instance WinCC

当前安装的SQL版本与当前想安装的Wincc版本不符.

如果你是安装亚洲版本的Wincc,请安装SQL2000 SP3A ForWincc的版本,也就是Wincc附带的亚洲版的SQL.

我从迅雷上下了西门子软件wincc6.0版.iso,那么属于什么版本的,SQL2000 SP3A 我也下了个IS0

网友C:
要求SQL与WINCC版本一致,若SQL2000 B3亚洲版的对应WINCC6.0

楼主:
到目前。还没搞定这个WINCC

网友D:
按照提示,装新下的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