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6-19):
我单位连续冲压那里装了四个36V行灯,分别用2个小变压器拖出,一个变压器拖出2个36V行灯比较正常,另外一个拖出的2个灯就明显暗了,而且开关一开那灯不是马上就亮的,可以感觉有个延时间隔。我把亮的变压器拖的灯接到比较暗的灯的变压器上,那灯还是比较亮,这样看来变压器应该没啥问题。但变压器后面就一根2芯小线拖个灯头而已,我把灯头也都拆开看了也都好的,钳形表量电流也好的,变压器输出电压39V,灯泡也换过了,甚至我还把变压器输出接到了24V后换了个24V的灯泡接上去,那个灯更加暗了。我今天想了一天也没想出原因来。哪位大哥知道的或者碰到过同类情况的的请回贴告诉我以下,小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A:
您描述的不够清楚:当把亮的变压器上的灯拧到暗的变压器上时,灯能够正常发光,对吗?由此可以排除暗变压器自身故障,但是您没有说明,如果此时再将原暗变压器上的灯拧到亮变压器上时会有什么现象呢?

楼主:
还是那老样子哇,想亮不亮的样子,我当时看这直冒火,我那个比较暗的那个连变压器也换过了,灯也换过了,就除了那个买回来的灯头没换,那东西跟线是焊一起的,要说那个不好么也不会2个都不好撒,当时买了四个,不可能正好2个好的灯头线接一变压器上,2个买来就是次品接一变压器上吧?

网友B:
是不是哪儿接触不好

楼主:
就一小变压器输出36V,后面火线装了保险丝2A的,然后一根线接到灯头上,那个是焊上去的,买回来的一套的东西,我全都拆开看过了,都好的,甚至我都把线拉掉重新焊了一下了,还不行

网友A:
老样子?是说把暗的灯拧到原亮的变压器上发光还是比较暗?

网友C:
可检查一下接触不良的情况,比如:连接点或接头处。

楼主:
对,把比较暗的接到比较亮的变压器上还是不行,我变压器也换过了,除了那跟线跟灯头没换过,至于接触我全部拆掉重接了一遍,焊接点我也重新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A:
从您的描述来看我估计那两个暗的灯很可能接成了串联(渐亮现象)或者存在接触电阻太大,总之这个故障并非多么复杂,用万用表测灯口电压、测回路电阻可以很快查找故障。

网友C:
哦,回复慢了,没想到前面已有N多回复

网友D:
接一个试试
看容量多大的  变压器 应该是变压器容量问题

楼主:
不可能是串联的,一个变压器上接2灯能接成串联我都可以去撞墙了,至于电阻4欧姆,那个好的上面我也量了4欧姆,就是灯泡的阻值。变压器输出39V,灯头上量也是39V

网友E:
换线换灯具换灯泡

网友F:
电源、电线、灯泡、灯具一样样的换着试

网友A:
呵呵,看来这个问题很难从理论上找到答案了,1、变压器没有问题,因为换别的行灯可以正常点亮;2、行灯存在接触不良的可能也否决了,因为线路电流和灯口的电压都正常。

建议您另外找个电工师傅帮忙看一下吧,实践中我们有时候思路会走入死胡同,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却找不出故障所在,换个人可能很快就会找出故障。

不管怎样,希望您能在问题解决后回一下帖子,于人于己都有好处。

楼主:
明天我去换个容量大点的变压器看看

网友G:
我在想是不是  灯泡的W数是不是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对,把比较暗的接到比较亮的变压器上还是不行,我变压器也换过了,除了那跟线跟灯头没换过,至于接触我全部拆掉重接了一遍,焊接点我也重新焊了,还是不行
你已经讲的很清楚了!就是那根线跟灯头问题!

网友I: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换掉所有的线路,重新布线不就可以了,真是的

网友J:
如果各种可能都试过了,干脆就找个最简单的方法
都拆下来,不要放在面板上试了,拿下来,重新接线试一下